楼主(2018-04-20):
光电开关上的D,L怎么选择?

我有2个开关都是反射型的,在相同位置一个选择d.一个选择l.为什么?

网友A:
呵呵;OMRON的对射型?

网友B:
亮通----有光进来通
暗通----无关进来通
或者说,检测到物体时通与没有物体时通
为什么一个用D,一个用L,我只能说控制需要。

网友C:
型号、品牌说不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OMRON的对射型?
不限对射型
有的品牌也有这个功能

网友D:
我使用的OMRON的E3FA,漫反射,就有这条粉色先,亮通和暗通。我用不到这个功能,实际测试下就知道了,用它可以将光电开关常开、常闭间切换。你测试下就明白了

网友A:
先用的品牌/型号讲清楚;
OMRON的是L发射,D接收的;

网友A:
这是KEYENCE的FS-T1光纤放大器;
D on/ L on对应没没光时输出/有光时输出;

楼主:
它们都是反射型的,都是遮光输出信号。为什么上面那个要选d on。下面选l on

网友E:
D dark on
l light on
是光电开关的两种输出模式,和反射啊对射啊自反射啊什么的都没有关系!

网友F:
这个时候接线时候常开常闭互换的转换开关吧?免去了重新接线的麻烦。个人观点

网友G:
如2楼所说,根据需要选择。

网友H(2018-05-27):
omron的反射对射见过,这种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