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0):
三菱的fx1n能不能同时加两张模拟量I/O扩展板

网友A:
加2ad之类的模块,价格稍微高点

网友B:
FX1N-2AD-BD或FX1N-1DA-BD,每台PLC上只能插一块;

网友C:
FX1N可以扩展模块,但现在这主机包括能扩展的老的模拟量模块都停产了。

网友B:
比如你要一路D/A输出,二路A/D输入的话,可以用一个FX1N-1DA-BD插在编程口上方;
另外PLC后面再配一个FX2N-2AD;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D:
扩展BD板,只能一个:
或者:

网友D:
或者在右侧扩展:

网友E:
可以加模拟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