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接地就跳闸

楼主(2018-04-20):
注塑机不接地的时候可以正常工作,一接地就跳闸。这个来怎么弄?

网友A:
是不是安装了漏电开关。

网友B:
1、检查电热是否正常。
2、查线,换损坏配件。
3、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C:
检查一下电机是否对地了,是什么跳闸?是空气开关还是漏电开关?还是热保护器?电机接口线查一下。
加热管是否漏电?

网友D:
开关容量多大?
是否是漏电开关?
加热不开时是否跳闸?
故障描述清楚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什么都正常,可以正常工作,就是一接地线就会跳闸。总闸是刚换的新的

网友E:
你跳闸是漏电跳还是过载跳?可以肯定的是你其中有电路漏电了,这要仔细查找……

网友F:
接的是漏保,还是空开?
现场电机等设备是不是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都正常,可以正常工作,就是一接地线就会跳闸。总闸是刚换的新的
问非所答

网友G:
设备是不接漏电保护器的

网友H:
估计有漏电啊

网友I:
只要接地就跳,是保护呀,查下,有可能漏电呀,

网友J:
漏电开关很灵敏的,如果想不跳闸,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开关换成空开啊,把电流选大点的,就是保护作用会小很多,而且安全检查过不了。

网友K:
接地跳闸。
1如果是3相5线的接零了,再接地也会跳。

网友L:
你问楼主吃饭了吗?楼主回答:刚起床,答非所问。

网友M:
估计这个是给安监强制要求安装的漏电开关那类吧,你的这个设备上还是有变频器的,当然国产的直流驱动有时候也会,真是这样有时候不好处理,毕竟让你换变频器或直流驱动你也不一定换,用空开做总闸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N:
应该是漏保工作了,做一下绝缘吧。

网友O:
零线地线混用的吧?漏保跳闸的吧?

网友P:
回复 网友H:
让我想起以前处理过得一个问题,那次是一按关模开关,注塑机总空开就跳,废了很长时间发现是模具里面顶针行程开关接地了。

网友Q:
地线是专用地线吗如果接零线不要用工作零线

网友H:
回复 网友P:
这个有点不可思议  那里应该电压不高  开关电源会保护啊

网友R:
零地共线,然后就跳了,不能接漏电开关。

网友S:
漏电的毛病,不好找呀

网友T:
安全第一,要有耐心的检查,从开关出线端开始查过来1.如:烘干风机,烘干发热,2.发热圈,有的大模具也有发热管,每组去查,等等

网友U:
如果之前能够正常工作,则需检查故障或查找原因。

先分辨是漏电保护跳闸,还是过流跳闸;另,是送电即跳闸,还是设备起动时跳闸。

网友V:
一个一个接入,看是哪路的问题

网友W:
仔细的检查应该会发现问题的,其实不难。

网友X:
是不是变频器用漏电保护了。

网友Y:
跳的是什么开关?漏电保护的还是普通断路器?

网友Z:
估计还是有漏电吧。

网友AA:
楼主是接的带漏电空开吗?如果是就要检查下接零、接地是否接错啦,漏电开关具有零序保护,还就要检查注塑机加热系统是否绝缘出现问题啦....

网友AB:
是不是总电源开关是漏电保护开关?因为注塑机加热部分比较容易有微漏电现象。

网友AB:
或者是注塑机伺服控制器、变频器工作时也容易使漏电开关保护跳闸的。

网友AC:
摇表摇一下对地电阻,小心漏电烧人。

网友AC:
一般加热瓦的螺栓容易烧坏。

网友AD:
为了简便,注塑机一般不要装漏电保护开关,如果非要装,那就三相五线制。

网友AD:
至于为什么,因为注塑机加热部分一般都有很多加热棒一类的装在加热板都和机架是通的,每根来一个小小的漏电流,100根就100倍了,漏保的动作电流又很小,就很容易超。另外现在伺服系统,变频器系统等等的高频漏电源无法彻底处理高频漏电,所以简便就是漏电保护换塑壳空开。如果非要按标准,那机台接地线,零线都要求过漏保,才能闭锁不让漏电开关跳闸。

网友AE:
有的电工连最基本的三线和四线漏保原理都没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