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0):
(无正文)

楼主:
还望各位高人赐教,江湖救急,小弟在此先感谢了!

网友A:
看图示可接3、4,然后仪表内设置与之对应的输入方式。

网友B:
9.10  接电源,7.8接输出到二次表。试一试。

网友C:
楼主最好把仪表和传感器的说明书 上传来看看,不知道这个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是哪一种?

首先可以确定,9 10  接电源,7 8 是仪表输出的模拟量信号(电流 电压 等信号),

11 12  13  ,  14 15  16 是液位的高低报警输出点。

具体到传感器的线,还是看看传感器的信号输出方式吧。

如果是电流信号,那就是传感器 右侧A+ A-分别到24V+(应该是仪表端子4)和仪表端子2, 仪表端子3接24V-(测量一下,4和3之间是不是DC24V电压,如果是的话,仪表端子3直接悬空就好)。

如果是电压信号,那就是传感器 左侧A+接仪表端子2,右侧的A+ 到24V+ (应该是仪表端子4),A-到24v-(应该是仪表端子3)。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刚才我与厂家联系过了,厂家说A接4,B接2,后面的两端子不用接

网友D:
两线制的
为啥不是接仪表的2,3端子?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外串电源给变送器工作

网友F:
这个还真没有看明白,和我理解的有点出入。

网友G:
4估计是电源正。2是输入。对吗

网友H(2018-05-27):
厂家说的就是一个电流环,0-20或者4-20mA的电流输入。二次表4脚是输出24V电源到变送器A,2脚接变送器的输出B,电流形成环路即可显示,当然记得给二次表接个电源220V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