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0):
制作一个现场使用的开关器件,用solidworks画图;将合叶所用的零件画好,然后装配成合页。现在将合叶装配体再装配到其他的部件上,合页不能转动了,怎么办?应该可以转动的,但是我不知道改怎么做了
以前遇见这样的问题都是将合叶的零部件一个一个的在另外一个装配体上组装,小件还行,如果大点的件这样做就不行了

网友A:
在总装配体的设计树中,右键点击子装配体,选择零件属性,再设定为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总装配体的设计树中,右键点击子装配体,选择零件属性,再设定为柔性
不知是不是版本不同,零件属性里灭有“柔性”,里面的“求解为”将“固定”改为“灵活”,然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