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机炸线网

楼主(2018-04-20):
梅耶博格264线切机,正常切割无异常,热机无异常,等热机完成,卸掉张力后线网突然就炸断。使用东尼70线,张力11.3N。如果各位朋友有好的意见,能解决此异常,定给予2000元酬谢!希望各位大佬能够帮忙!

网友A:
网线炸断?是不是有强电接触到网线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要认真看贴,人家说的是线网,不是网线。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嗯。确实看错了。。

网友C:
呵呵,处理这样的问题你倒是上个图啊,没图单靠文字表述会存在处理偏差,先不管报酬的事

网友D:
单凭几句话很难了解并做出正确的判断

网友E:
滑轮有没有仔细检查过?
导轨两端的立柱有没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要认真看贴,人家说的是线网,不是网线。
我看的也是网线

网友G:
什么叫线网?就写几个文字不好分析

网友H:
炸断无畏乎过电流过热断裂、机械碰擦挂断,卸除张力如果是首先对电流卸载再卸除张力,那就单纯是机械引起,不畏乎卸除张力速度过快导致丝与丝跳动绞断(可能性最大)、丝运行轨迹有刮擦点绞断(可能性最小)
针对排除

网友I:
楼主所说的应该是光伏行业的设备,首先要确认张力传感器是否异常或校正,排线轮、张力臂是否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