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0):
最近实验室的人员反馈,做耐压试验时,有时候时间到了不自动降压,反而还会升压。
实验设备如下图(为避免广告嫌疑,同时为避免给供应商造成不良影响,已给供应商进行打码):

耐压试验原理如下:
采用变压设备,将220V变为150kV以下需要的电压,将高压电导入到产品内部,外部接地,产品在高压电下持续一定时间不击穿,即算试验通过。
楼主自己画的原理图如下:

正常操作步骤为先用升压按钮和降压按钮将试验电压调节至标准范围内,然后按下计时开关,时间到了自动降压,试验结束。
现在的情况是,到了时间不自动降压,反正电压往上升,对产品安全和实验员的心情有较大影响。

最开始楼主猜测是时间继电器坏了,就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时间继电器(最普通的DH48S)换上去,还是有同样的现象,后来把升压按钮、降压按钮、过流按钮全部换了一个遍,还是有同样的情况出现,出现的频率约末试验20次出现个3到4次。

电路的东西,楼主一直相信是死东西,不存在一下好一下坏的情况,猜测应该是哪里接触不良,导致这种现象出现。

然后,楼主致电了供应商,厂家的说法是可能是时间继电器坏了,要是时间继电器没坏,就可能是按钮开关(升压、降压、过流)坏了,如果还不行就只能寄回厂家检测了!楼主告知厂家前两项我已经测试过,故障现象还一直有,供应商说那就只能发回去了,问题是来回耽误太久,就这一台设备,情况不允许,因此只能来叨扰论坛的各位前辈,帮忙分析分析,看看可能是哪里出故障了呢?楼主好去一一验证,尽量能自己把问题找出来然后解决掉。

可能原理图我画的不是很清楚,有需要补充的欢迎指正,谢谢各位前辈!

--------------------------------
像您这样的好帖,是可以不用马赛克的,相信我,这点判断力咱还是有的。

网友A:
是不是有接触器,触点有可能粘连吗?怀疑线路的话检查下时间继电器的各个接线。因为时间控制的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间继电器的接点全部是用电烙铁焊接的,应该不会出现接触不良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触器那边还真没有去检查,那我检查下接触器!

网友B:
你这个为什么是时间继电器的问题?
我想不通这个故障和时间继电器有什么关系?
主板问题吧!

网友C:
手动按降压按钮看动作是否正常

网友D:
你控制台给试验变供电是用接触器还是可控硅?我记得有一个接触器还有个调压器。

网友E:
有图纸否?把图纸发上来,按图纸分析,事半功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主板,就很简单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专门去落实了,升压和降压的按钮有时候确实不灵,会有按升压按钮实际上降压,按降压按钮实际上升压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接触器,后面接的有个升压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路图找到了,前辈帮忙看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感谢!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图纸肯定不全,没有画出升降压执行电路,按你所述问题出在这部分电路上,与时间继电器几乎没有关系。还有,执行升降压的设备是什么?具体型号?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这图升压应该是自耦变压器,升降压由电机的正反转带动执行机构转动调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前辈,我找厂家要了一份电子档的说明书,发给您帮我看看,电路部分我不是很懂,得麻烦前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前辈,有没有可能是电机坏球了?所以才会不正常。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的实验仪器是单相的还是三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接入的电是三相电,中间接了个隔离变压器。
试验的时候是单相试验的,然后产品多个同时试验的话,就把产品并联了一起试验,因为耐压试验主要考量的是电压。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查查是不是三相电源接触不好,偶尔会缺相。三相小功率电机缺相也可以转,但是转向不定。

网友G:
只接控制电压不接变压器原边电压,看电动执行器升压和降压有没有动作。
没有仔细看图纸,100kv那组好像是滑环调压的,150kv是定压输出。电压能上去,说明变压器应该是没问题的,可能就是执行器件降压时不能动作,要对照实物检查了,图上好像没有看到调压电机(或者是手动旋钮调节?)。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图纸较详细,但图纸没有时间继电器。
比较简单的控制,升降压执行不过是一正反转而已。楼主应多次试验并打开配电箱看着,故障时是哪一个接触器吸合(升压还是降压的),如果确定是升压接触器吸合,查时间继电器延时点至接触器之间的线路。如果是降压接触器吸合,则按18楼师傅所说,查执行电机主电路包括电机接线盒内接线。

网友H:
我们一直用这个品牌的,交直流都可以。挺好的。你了解下。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大佬,这么和您说吧,试验设备我们一般买武汉的,就目前做高压试验设备这一块来说,武汉的设备在全国卖的应该是最多的,毕竟武高所在武汉,里面关系复杂,就不解释了。
后来买高压介质损耗测试仪的时候,找到过一家是江苏还是哪里的厂家我忘记名字了,刚才查也没有查到,那一家的工程师口气很大,查了公司的资质,接待的人物和工程都是属于国家级的,确实牛皮。听那个工程师讲,武汉那一波设备厂商基本上都是从他那里出来的,技术也是他那里的,所以听到我从武汉买设备就直接表示武汉卖的设备都不行。最后当然也没有从他那里买设备,毕竟一直用的都是武汉的设备,符合国标,价格合适。
再来说说大佬给我推荐的品牌,HIOKI,日本品牌,价格我就先不问了,毕竟进口货比较国货,首先关税和手续就在那里摆着,还是用武汉货吧,等以后有钱了再考虑升级成江苏那家的,进口货的价格估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民企还是很难接受的。

网友I:
必须@jint,楼主下面一句话编辑的时候--------------------------------
向您这样的好帖,是可以不用马赛克的,相信我,这点判断力咱还是有的。

向这个字是不是“像”?

另外,想想,做实验这个事情,有些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有些却是未必,好多灰色地带。其实到最后来买单的都是甲方。。。

网友J:
换接触器 小电流的缺相 可能就是反转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专门去落实了,升压和降压的按钮有时候确实不灵,会有按升压按钮实际上降压,按降压按钮实际上升压的情况。
典型三相电或接触器 或电机有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