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0):
为什么书上说ABSD凸轮绝对控制指令在编程时只能使用一次?还有它是怎么用法啊?求解

网友A:
是只能使用一次,但可以用变址修饰
这指令就是通过设置一些数据用来对应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比较当前值控制M等信号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表1上的开通点为什么取40,100,160,240  关断点取140,200,60,280呢?还有它输出波形,M0 M1 M2 M3的波形是同时进行吗?求解,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表1上的开通点为什么取40,100,160,240  关断点取140,200,60,280呢?还有它输出波形,M0 M1 M2 M3的波形是同时进行吗?求解,谢谢
这个确实很简单呀
绝对编码器的信号在40-140之间时,M0输出
其他同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明白了,谢谢

网友C(2018-09-20):
回复 网友B:
这个C0有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