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0):
我刚入门,想学习昆仑通太触摸屏和三菱PLC,需要那些软件和编程线。谢谢

网友A:
MCGS你直接在电脑上装软件仿真运行就可以了。可以控制实际的PLC机器。PLC我都是直接连实际的机器。仿真能不能和PLC仿真连接操作我没有试过。。最好是有个PLC,编程线就可以,不要触摸屏。。

网友B:
PLC软件+屏的软件;
PLC下载线+屏下载线+屏与PLC通讯线;

网友C:
买套二手的,模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需要那种编程线,具体的线型号?

楼主:
QC30R2

网友D:
开始就研究Q系列的了 厉害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QC30R2
这个只是三菱的一个电缆型号,三菱Q系列的编程电缆,用到QCPU上的232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