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0):
手头上没有三相380v电源

网友A:
要想测试好,应该就是用电机负载来测试。

网友B:
建议还是拉到工厂实际测试算了,电机可以小一点没问题

网友C:
看变频器的输入

网友D:
你想空载测试吗?找个变压器升压就行了

网友E:
如果是380V的,一、你可以制作一台或者买一个220V变380V的升压变压器,只用两相380V就可以了,如果出现缺相保护,你可以屏敝掉缺相保护!变频器就可以运行了,试机完再恢复缺相保护!这个你要看说明书!有些变频器没有缺相保护。当然这是试机用,如果要是证明变频器完好,你就要用三相380V正确供电。并带载实验!
二、你也可以用220V/380V变压器制成整流滤波电源,这个电源可以直接接在变频器的 R T 两端不分正负,变频器照样工作!它随然是530V直流电,但你接在变频器两端同样能工作,不会损坏变频器。不用耽心电压高,它接在 R  T 两端同样会整流出正常的530V母线电压。功率200W,能带100KW 的空载变频器没有问题,还可以用这个电源直接应用在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处。这个电源是我们实验试机用。真正的故障还是得用380V电源去验证。
滤波电容可以选择400V/几百uF的变频器拆机电容,两个串联,(一个耐压不够)在每个电容上并上一只150K左右的电阻均压用。整流桥可以用变频器的旧整流桥。

网友F:
论坛的贴子翻下;天天讨论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