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0i系统 换刀过程中一按复位键就烧发信盘

楼主(2018-04-21):
刚接好电路,在调试
刀架是普通四工位霍尔开关型的刀架【如图所示】
刀架电路部分是用的原装刀架盒直接接到了IO板上【如图所示】
如果换刀过程中不按系统的复位键则不会烧毁发信盘,也能正常换刀
卖发那科系统的说是我的电路有问题,但是我想如果我的电路有问题为什么正常换刀的时候不会坏发信盘?

网友A:
直接另外放六条线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另外放六条线试试看
有两台 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B:
检查接线吧,他说的对的,翻下刀架的使用说明书。

网友C:
回复 楼主:
改的多是这种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多是这种情况吗
两台都是这种情况,现在毫无头绪,我怀疑是IO板有问题

网友D:
按复位跟换刀应该没什么关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复位跟换刀应该没什么关系呀。
所以我现在毫无头绪,我怀疑卖系统提供的第三方IO板有问题

网友E:
发讯盘被烧坏,指的是哪一部分?是霍尔元件的话要考虑一下电平有效的问题:还有漏电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