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DV驱动器报警AF10

楼主(2018-04-21):
经检查通讯灯未量,通讯异常,不知从何着手哪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A:
F10不是供电错误吗

楼主:
嗯,缺相,不知从何着手,初步判断主控板有问题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外部供电没问题,驱动器就是报A.F10?你怎么供电?
400w,3相AC220V或单相AC220V供电都可以,参数可调
我只会用,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