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1):
最近正在研究变频器控制三相异步电机,基频50HZ提升到87HZ使用。三相异步电机铭牌220△/380Y接,额定转速1455,额定频率50HZ。50HZ提升到87HZ使用时的接法是380△接。请教各位大侠,变频器里关于电机的几个参数,额定电压电流转速频率等如何设置?
还有就是对电机本身的性能(电压电流功率等等)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时间长了,绕组就冒烟了

网友B:
1、首先这样用就不对啊
2、你的电机铭牌数据是按照相电压220标称的数据,现在改成相电压380了,参数要*根3
3、不知道这样长时间用,电机会不会损坏
4、变频器功率与电机铭牌功率一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非常感谢帮助解疑。
1,一开始我也觉得电流会升高影响电机,但好像有这样的案例。我这样用的最主要目的是想提速。
2,电机厂家他们有对应系列的电机可以做基频提升。
3,变频器功率比电机功率大两档。

楼主:
从网上找了个资料,表格里边东西没看懂,87HZ的应用,电流跟标牌220△ 一样,为什么

网友C:
基频就是:变频器输出到达380V的频率,一般缺省设置是50HZ。

你的电机规定接法是220△/380Y,如果你的电压是220V,那么就只能接△,否则你的电机将因电压不够,而过流发热烧毁。如果你的电压是380V,那就只能接Y,否则你的电机将因过压烧毁电机。

因此你的电机只能接Y,变频在Y接时,其50HZ时输出电压是380V,假如你的基频是50HZ,也就是说达到50时,变频将保持输出380V,无论频率升高多少,将始终输出380V。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确实有基频提升这个概念。那这种用法电机到底该怎么接。变频器怎么设置

网友C:
基频提升?还是转矩提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基频提升,50HZ提到87HZ,转速提高

网友C:
你先搞清楚什么是基频?由50HZ升到87HZ,应该是频率升高,并非是基频提升,基频只有设置的说法,没有提升的说法。

网友D:
呵呵;新手;
你变频器电压是220V等级,就用三角型,380V等级就用星形;这个与你使用多少频率是无关的;
基准频率也就是额定频率,你电机上标的如果是50HZ,那么就设成50;
输出频率你设到87HZ,短时一般是可以的,如果是长时间使用,请先确认你的电机是否能承受的了;

网友E:
负载如果类似扇叶的轻载,那么直接运行在八九十赫兹就行,注意一下发热量及电流。如果是重载还是换个2级电机更好。

网友C:
举个例子,为了计算方便,我把基频设置为100HZ,也就是当频率到达100HZ时,输出电压才能达到380V,频率在50HZ时,电压只有一半,就是190V。

以上的设置仅仅是一些特殊场合的需要,很少有这样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了,我说的基频提升其实就是基频设置。就是说正常吧比如一个电机220△  50HZ 转速1445,基频是50HZ(变频器里基准频率设置也是50HZ,50HZ运行时对应输出电压220V)。我现在就是想在变频器里把基频设置到87HZ,然后电机接法380△(这么做是为了 V/F 不会变【当然这么做对电机是个考验】)。我对电机和变频器也是只懂个皮毛,主要是想问一下大家,像这么用变频器其他跟电机相关的参数怎么设置,电机本身性能会有什么变化(电压升高?电流?频率转速转矩等甚至散热)

网友C:
知道你是为什么这么做了,基本频率设置为87HZ,那就是在变频输出达到87HZ时,输出电压才达到380V,根据计算,变频在50HZ时的输出电压是220V,为了确保电机的电压在220V之内*(满足220V时△接法需要),需要把最大频率限制到50HZ。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让前辈发现了表情,尴尬。。
1、那意思就是我在变频器上电机有关的参数还是按电机铭牌上的,铭牌上是功率5.5KW,220△/380Y,50HZ,电流20△/11.7Y,转速1445,我实际的电压是380,那就把电机接成星形,变频器上的电机参数 基准频率设成50HZ,额定电流11.7,额定转速1445,只把最大输出频率87,想超过50HZ使用的时候 PLC直接输出命令就行,是这意思吗?
2、那这样的话,假如现在我输出超过50HZ了,电压是不可能再升高的应该最大也就是380V,转速肯定是大了,电流功率等有什么变化对电机还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C:
你这种接法(87HZ△)与50HZ-Y接法,对于电机来说是一样的,电机的功率未受影响,仅仅是电流、电压在Y与△转变而已。但对变频来说,有点“委屈”了,因为变频的最大输出能力受到限制,最大能力是电压在380V时,而你却把他限制在220V,也就是说,10KW的变频仅仅当5.7KW使用(10/1.732).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改成380△,最大输出频率限制到50HZ是这样的。
不过我最初的想法还是要提速,超过50HZ使用(50HZ时转速1445,嫌它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网上找了个资料,表格里边东西没看懂,87HZ的应用,电流跟标牌220△ 一样,为什么
你如果按照表格第4行设置,变频器输出电流就做了限制,没问题

网友F:
87Hz的应用是可以的。电机的输入就按照电机铭牌的方法输入。

为了提高转速,我一般都不用87Hz的形式,毕竟电机超频的功率电机是过载状态。一般都是380V/50hz的应用,最高频率是使用的最大频率即可。这样的应用,额定频率以上是运行在恒功率状态,对电机而言还是比较安全的。风机泵类负载,就不能如此了。因为风机泵类负载频率与转矩的关系非线性。电机可能就带不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各位大大们,我现在更糊涂了,貌似现在有两种办法提速:
1、用表格中第4个 改成380△接法  ,基频改为87HZ,变频器额定电流设置成220△的额定电流;
2、完全按照电机铭牌上的接法、变频器也正常设置,只把最大输出频率改为87。
我真糊涂了,这两种是区别在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们,我现在更糊涂了,貌似现在有两种办法提速:
1、用表格中第4个 改成380△接法  ,基频改为87HZ,变频器额定电流设置成220△的额定电流;
2、完全按照电机铭牌上的接法、变频器也正常设置,只把最大输出频率改为87。
我真糊涂了,这两种是区别在哪?
告诉你两句话
1、普通三相异步电机,标准频率50HZ的,0~50HZ是恒扭矩,50HZ以上是恒功率
2、转矩与转速的关系:T=9550P/N
方法1,转矩不变;方法2,转矩小了

网友G:
变频器电机参数按电机铭牌设,要不很容易报警和坏电机,矢量控制最好做电机自学习,要大于50Hz运行把变频器最大频率和上限频率都设大,设为你需要的频率就行。但要看你机械设备能行不高速时,4极电机我们最大用到过120Hz常期运行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们,我现在更糊涂了,貌似现在有两种办法提速:
1、用表格中第4个 改成380△接法  ,基频改为87HZ,变频器额定电流设置成220△的额定电流;
2、完全按照电机铭牌上的接法、变频器也正常设置,只把最大输出频率改为87。
我真糊涂了,这两种是区别在哪?

既然你认为50HZ不能满足需要,速度还要增加到87HZ,87HZ时变频输出电压是380V,此时你的额定电压是220V-△连接的电机还能承受?不会过电压?

网友C:
选择不同的转矩提升,或者选择不同的基频点,会影响电机的转矩。有时我们需要提升转矩(重载场合),而有时需要尽可能的降低转矩(轻载,节能的需要)。对于重载而言,所谓提升转矩,实际上就是提升变频的输出电压,但无论怎么提升,变频的输出电压必须限制在电机能够承受的范围内。87HZ-380V,电机还能承受?

网友H:
楼主只是考虑转速,但是竟然不把电机的负载工况做说明,很容易造成争论的,毕竟不同的工况结果根本不同,部分工况根本不允许你提高转速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台电机是带动一个设备做水平方向运动,到达指定位置后停下。
提速的目的是在带动这个设备在还没到达指定位置时能够更高速运行。
通过大家的帮助解答,目前主要有两种:
1,380△  基频设置到87,这种应用的好处是整个频段转矩恒定,但提高电压后对电机是否能承受,我需要再跟电机厂家去确认。
2,变频器参数完全按照电机铭牌设置。这种情况下超频使用时(输出超过50HZ),转矩会下降,到87HZ时能不能带动负载需要找电机厂家确认。
还有提速后电机发热应该会增加,散热能不能跟得上也是个考验。
所以我感觉这两种都能实现提速,但最后都归结到电机的特性是不是能满足。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C:
“提高电压后对电机是否能承受,需要再跟电机厂家去确认?”想象中厂家也不会答应,除非……。

你需要整个频段转矩恒定?那我告诉你,380-Y ,并非△ ,基频设置到87,按此设置,0--87HZ之间,变频是恒转矩输出,并且也没有电压超过问题,但速度提升后,功率是否够?是否有震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的话V/F比就变了,按照铭牌380/50,这样用的话380/87

网友C:
你那网上下载的表格就正确?第四行的数据,纯属空头理论,现实中根本不存在,220V-△连接的电机在380V的工况下居然还能运行?就如同42℃以上的高温下,可杀死癌细胞一样,癌细胞确实是没了,但人能够承受42℃的高烧?此时人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