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1):
我们这里2台0.8兆帕的空压机,一台5.5kw,一台11kw的,平常都是单独用一台空压机,现在感觉气不够用,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用11kw的空压机打气然后气罐的出气口串联到另外一台5.5kw空压机的气罐里,5.5kw的气罐另外一个出气口的气接到设备里用,等于11kw的空压机一台运行,气量增加到2个气罐的容量,用的时间可以更长,然后控制线路就串联2个空压机的压力开关,只要哪个压力开关动作就会使11kw的空压机停止,你们说这样行不行呢?好像如果5.5kw的压力开关先动作的话,那11kw空压机压力开关不动作就停止了,那不是会造成11kw空压机没卸荷启动就困难了,那就用11kw的开关控制也行吧?

网友A:
气罐耐压等级一样可以并联,但是电机还是用各自的启停控制比较好。

网友B:
可以设置不同的唤醒值,一台主用的设高点,备用的设低点,如果不够用,备用的也被唤醒,2台一起工作。够用的话,备用的会一直处于休眠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一台空压机工作,然后气罐串联增大容量,不是2台空压机并联,并联也可以吧!并联的话那不是各自控制各自的,只是气罐联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里是小厂,就是那种最简单的压力开关控制的活塞式空压机,没这么先进的调压力的

网友C:
现在应属于一用一备,何不从控制系统下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想增加气的容量,备用的拿来做气罐行吗?你有好建议吗?控制下手?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并联了气罐还是用一个气罐的压力开关控制空压机就可以,压力在同一个管道里理论上处处相等,你两个储气罐里边的压力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想增加气的容量,备用的拿来做气罐行吗?你有好建议吗?控制下手?
完全可以,并联管道,两台同时供气,压力上升快,加载时间短,效率高,设置相同的停机压力。
问题来了,5.5KW和11KW都是活塞式空气压缩机么?就是像汽车发动机的活塞缸一样运动打气的,如果是,注意检查止回阀和泄压阀,止回阀损坏漏气或者泄压阀不能正常工作,会导致任意一台压缩机的活塞缸带压力启动,轻则皮带打滑,重则控制系统跳闸(驱动马达的热保护继电器)。

网友C:
二个气罐出口都连到一起吧,在每个气罐出口装上单向阀。

网友E:
串联的话就装2个单向阀
11KW的罐子出气到5KW的罐子中间装一个
5KW空压机到罐子装一个,然后就是压力控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串联的话就装2个单向阀
11KW的罐子出气到5KW的罐子中间装一个
5KW空压机到罐子装一个,然后就是压力控制!
这样应该可行

网友G:
我们这里4台空压机并联使用 ,用一台空压机的压力开关控制压力,用时间继电器控制各台空压机不同步启动。压力开关调低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下午已经搞好了,测试了可以效果不错,原本5分钟打压一次,现在可以15分钟打压一次,11KW空压机气罐出来串联到5KW空压机气罐,11KW空压机压力开关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不具体说说用什么时间继电器控制的,原理呢?

楼主:
下次测试好了空压机打压可以手动切换2台空压机工作,我们用的机械式的压力开关,机械式的压力开关有个切换自动和停止的,提起来就是停止了,然后控制线路没有变,把控制线路的开关也关掉了,这样确保只有一台空压机工作,要是换另外一台机也是这样操作,可以轮流手动切换,哈哈,我要不要改成2台空压机自动切换的呢?2台空压机压力开关分别串联时间继电器的常开与常闭触点就可以实现轮流工作了对吧?

网友H:
可以并联,两台空压机控制电路需要设定两个空压值

网友I:
电机并联延时启动

网友G:
用时间继电器延时启动,减少线路的冲击电流。

网友J:
见过并联的比较多!

网友K:
压力等级一样的情况下,一台用工频运行,一台用变频运行,可以两台同时给气罐供气的。

网友L:
把气罐换个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