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指示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4-21):
有谁对这个熟悉的吗?求指教!指示灯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小众品牌的?
【方案】
CNC | S01 0018报警消除方法

网友B:
指示灯在哪里?
【方案】
浅谈螺杆挤出机温控器应用趋势

网友C:
上面的数字后面内部就是指示灯,指示工作状态,不过没通电是不亮的。
【方案】
CHV100在B2016A型龙门刨床上的应用

网友D:
这些指示灯不懂啥意思?
不看资料也要试,猜也猜出来了~废话也要说
【方案】
图尔克创新的自动化技术实现汽车行业创新

网友E:
IO指示吗
【方案】
XTS 磁驱柔性输送系统为高性能包装系统带来巨大收益

网友F:
我可以说指示灯就是表示通断或者工作停止状态嘛?
【方案】
国际版《走近科学》,跟随FLIR T540热像仪揭开神秘山区的传说!

网友G:
以下是引用4楼
知道一点
在

网友:
的发言:
……
~废话也要说
不管是否有充足理由,在“电工技术”版块,请勿使用指责性、讥讽性话语,特予提示;谢谢支持。(引文中“……”为未摘录的、正常回帖部分)
“电工技术”暂版主,qlin,20180421
回楼主:
若仍未能确认,或者可根据字符推测、再予核对。
另,我个人认为:
该版块与电气相关的问题均可提出,只要是确实的疑问(对引出知识点的设问,当然也可以);
而对于回复,只要是认真的、自己的看法,则不苛求于必须正确。
【方案】
净水处理

网友H:
没有铭牌吗?
【方案】
密封检查作业的自动化

网友I:
启动 通信 IO
【方案】
FLIR红外热像仪协助确保南非钢铁生产持续运行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谁对这个熟悉的吗?求指教!指示灯是什么意思
【方案】
滚珠丝杠在制药压片机上的选型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德国TR的,因为有些东西查不到资料,所以问问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J:
可能是之前没有指清楚,我想知道D10也就是最右边一个的指示灯意思,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一个集成模块,我想知道的是最左边的的上面指示灯的含义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没有资料才问大家的,不好意思啦,我想知道最左边上面灯的含义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啊,但是查不到资料

网友K:
楼主这个应该是DCS系统里面的一部分吧,主要的端口板,类似三菱的Q系列吧
【方案】
OPT(奥普特)智能传感器驱动PCB电路板产线效能革新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最左边的D10-其他几个都说的左边。
标签下面是什么
模块侧面有什么标识
或许能找到厂家
【方案】
营养品公司采用连续监测系统强化环境监测

网友L:
这么多指示灯吗?
【方案】
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和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确保 H.Essers 实现可持续、可靠的环境监测 | 维萨拉 (Vaisala)

网友M:
IO指示
【方案】
【产品技术分享专栏】ACS580系列变频器转速跟踪再启动功能应用

网友N:
这个什么设备呀。

网友O:
指示灯对应各个通道的输出输入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K:
嗯嗯,是的,大概差不多

网友P:
个人觉得是对应点工作时会点亮。

网友Q:
回复 网友K:
有个疑问问你一下,上面的编号和下面的端子为什么对应不上,讲道理应该是一一对应的,编号只有15个,端子却有28个,怎么回事啊

网友R:
这个还是找一下说明书比较好明白些!有这个的接线图什么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R:
这个只是对各种信号采集,然后通过pro口传输到网络上

楼主:
回复 网友Q:
我们只做维修,对这个也不是太熟悉,不好意思啦

网友S:
没见过,为什么不上官网看看有没有PDF下载呢?

网友T:
现在看起来带有这个输入输出的品牌还真是不少。

网友U:
楼主可以先给它通上电,然后在看哪些指示灯对应的信息。

网友V:
引用 网友Q:
有个疑问问你一下,上面的编号和下面的端子为什么对应不上,讲道理应该是一一对应的,编号只有15个,端子却有28个,怎么回事啊
个人猜测,类似于西门子331那样,32路输入模块不也是40个接线端子吗
估计这就是16路输入模块,有些端子可能是公共端或电源,具体要看接线图

网友V: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之前没有指清楚,我想知道D10也就是最右边一个的指示灯意思,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楼主图片是竖着放,如果像10楼那样放正 最右面是哪个?还是最左面的那个啊,貌似最右边那个没看到指示灯

网友Q:
回复 网友V:
我也估计是这样,不过我有思考了一下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前面端子依次和后面端子组合,比如
0.4/0.5/0.6/0.7/
1.4/1.5/1.6/1.7/
2.4/2.5/2.6/2.7/
3.4/3.5/3.6/3.7/
后面的依次类推,这样的话这玩意很强大啊,哈哈哈

网友W:
根本没看见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