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1):
各位师兄,请问MCGS(昆仑通态)怎么和电脑通讯,端口怎么设置?

楼主:
MCGS型号是 TPC 1061ti

网友A:
带网口没?可以考虑一下以太网方式通讯。

网友B:
USB下载程序的,你还要通讯什么,和plc通讯 连线,通讯参数对了就可以了

网友C:
下载程序用USB电缆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师兄,有网口。如果我要让他和台达60ES的电机启保停通讯,怎么让MCGS来启动电机,MCGS怎么和PLC通讯连接?PLC程序我会弄,就是没弄懂MCGS与PLC的连接,程序里面要怎么传送数据?求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师兄。如果我要让他和台达60ES的电机启保停通讯,怎么让MCGS来启动电机,MCGS怎么和PLC通讯连接?PLC程序我会弄,就是没弄懂MCGS与PLC的连接,程序里面要怎么传送数据?求指教

网友B:
plc你也没弄懂了,按钮用内部m就可以了。基本知识还是需要加强的

楼主:
四楼师兄,谢谢师兄。如果我要让他和台达60ES的电机启保停通讯,怎么让MCGS来启动电机,MCGS怎么和PLC通讯连接?PLC程序我会弄,就是没弄懂MCGS与PLC的连接,程序里面要怎么传送数据?求指教

网友D:
mcgs屏与plc通讯,你需要到设备里去找台达的驱动,然后添加到设备组态里,在通道设置里把你需要的plc变量与mcgs数据库里的变量连接,然后在mcgs里直接使用mcgs的变量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师兄。我试试,有不懂的地方还要向师兄请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下载程序用USB电缆就行了;
感觉这个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八楼师兄,看了MCGS教程,有些没整懂,能给个启保停用MCGS来控制的程序吗?我刚接触触摸屏,麻烦师兄指教。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用plc写启停电路会不?把x0换成m0的意思

网友F:
你看一下PLC有232或485通讯口没有,这个是挺简单的通讯。
电机部分同理
问一下,电机不可以用PLC控制启停吗?---简化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兄。如果我要让他和台达60ES的电机启保停通讯,怎么让MCGS来启动电机,MCGS怎么和PLC通讯连接?PLC程序我会弄,就是没弄懂MCGS与PLC的连接,程序里面要怎么传送数据?求指教
台达的东西估计都支持Modbus RTU协议吧!试试PLC里的莫迪康设备!

网友B:
回复 楼主:
普通的通讯他还没搞明白呢,modbus慢慢再来吧

网友H:
MCGS你可以找一下相关教程,或者找客服帮你发个例子程序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