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1):
求解答?是否容量大的选择880,小的选择510?

网友A:
   510系列主要针对风机、水泵类负载;800系列主要针对力矩较大的机械负载。二者设计的应用对象不一样,控制软件不一样,如果是利旧的,负载不重的既可以用510的,又可以用800的。

网友B:
风机选510就行吧。

网友C:
通常所述的风机是离心式,属于轻载,而罗茨式风机是容积式,属于重载。
与离心式相比,容量选小了,可能带不动。

网友D:
对,510是风机泵类的负载专用,800是工程型直接转矩控制的,档次高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