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1):
之前做的一个项目,运行大概有大半年了,整套系统一共有18台变频器,现场都装有0-20mA的频率显示仪表(淘宝买的),今天生产时正在运行的11台变频器现场频率仪表全部显示频率为零,让电工打开控制柜发现变频器运行正常,但是面板上的三行数字(频率,电流,百分比)全部为零,一时间不知道原因,所以让他们全部断电重启,重启后恢复正常,从来没有碰到这么奇怪的故障,哪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有一个疑问哦,既然变频器显示都是零,楼主从哪个方面变频器是运行正常的,看见电机在转动么,不过一下子有11台变频器都是显示为零的概率真是少见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现场电机都在转动。我感觉应该跟主回路电压等有关,不然不会十几台同时出问题。

网友B:
变频器面板也全都是0,变频器全都运行正常。这有点蹊跷吧
还有你控制变频器是怎么控制的。感觉是你控制部分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难道是驱动24V电源有问题?

网友C:
我遇到一个情况,变频器是外部端子两线控制。上电面板显示正常,外接电位器调速【频率】也变化。就是把启动开关,打到启动位置,运行也亮,但变频器就是不运行,没有频率输出。后查明系断路器有问题,换一只就好了,是外部电源异常所致。不知对你有帮助否?既然是11台变频器同时出同样的故障,故障原因就应该有共性,查找原因应该从这方面找,看一下有什么原因影响变频器面板频率 电流 百分比与频率仪表的频率显示,我觉得还是电源嫌疑大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是驱动24V电源有问题?
变频器面板显示全是0,而现场运行正常。如果这句没毛病,那就不是24V的事。
看你怎么控制了,比如通讯控制的,可能通讯中断了,断电重启正常,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如果你是PLC控制,PLC出现临时性死机。断电重启正常这也说的过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PLC如果出现死机,怎么会有输出驱动中继来启动变频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故障的话,其他运行全部正常,生产线也按照程序在走,上位机通讯也没问题,设定值、重量、电流也都可以读取。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故障的话,其他运行全部正常,生产线也按照程序在走,上位机通讯也没问题,设定值、重量、电流也都可以读取。
晕,看来我是掉牛个尖里了。
PLC故障,你这个上位机指的是什么?还有通讯,和那个通讯?如果是和你故障PLC通讯,PLC都故障了(当然PLC触点坏了啥的也是故障),PLC会不会停机啊

网友D:
要考虑到,1 即使PLC  stop,但其通信还是正常的。
       2 系统设计时中,有没有故障时指定值替代计算控制。

网友E:
ACS355变频器设备停机时正常,变频器停电2天后再送电,母线电压显示只有7V,是咋回事,谁遇见过?

网友C:
检查电压检测电路,比如采样电阻 及运放电路,运放的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CPU相应管脚的监视电压。。。

网友F(2018-07-22):
应该是干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