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1):
  本人设计了一种锯切铝母线的锯切机,圆盘锯片的直径为1米,驱动电机为15KW的四级电机,控制锯片电机的变频器利用现有的ACS800 142A的。起初将电机控制模式设置为标量控制,试运行一切正常,后来将电机控制模式改为DTC模式,刚起动几秒钟就报过流故障,将加速时间改大也一样,后来将电机控制模式又改为标量模式,还是报过流故障,故障复位也不能消除。正好到了晚上下班时间,就再没有研究。回家后想想,可能是利旧的电机电缆有问题,第二天一上班就直接把电缆给更换了,开机一试,一切正常。大家都认为是电缆的问题。
  试着锯了一些铝母线,无异常,后来还是想把电机控制模式改为DTC的,不改不要紧,改完一起动就又报过流故障,又把电机控制模式改为标量控制模式,跟当初一样,只要一启动就报过流故障。心中暗想,怪了!怀疑参数的设置有问题,一项项仔细核对,这才发现原来粗心地把电机的功率设置为30KW的了,改回15KW一试机,一切恢复正常。看来原来的电缆是没有问题的。
  让人奇怪的是,在电机功率参数设置错误时,只要把电机控制模式由标量控制改为DTC控制模式后就出现过流故障,而再次将电机控制模式改回标量控制模式后也无法消除过流故障了,恢复出厂值没有用,复位也没有用,间隔一晚上后又能消除故障。不知哪位高人能解释清楚其中原因。

网友A:
这...?没遇到过。不过从现象看,过电流是真的了。而且变频器内部有类似硬件过流保护的功能,双金属片遇到大于整定值电流后,动作保护,要恢复闭合,需要时间冷却。

ACS800的DTC功能,类似矢量控制,所以,是不是需要先做一个电机的辨识和建模,才能正常工作呢?好好看看它的使用手册,DTC的应用之前,是否要做些工作?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内部硬件过流保护的功能不可能用双金属片吧?我是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没遇到过。不过从现象看,过电流是真的了。而且变频器内部有类似硬件过流保护的功能,双金属片遇到大于整定值电流后,动作保护,要恢复闭合,需要时间冷却。

ACS800的DTC功能,类似矢量控制,所以,是不是需要先做一个电机的辨识和建模,才能正常工作呢?好好看看它的使用手册,DTC的应用之前,是否要做些工作?
  谢谢版主回复!使用DTC电机控制模式时我是做过电机辩识的,但是在起动过程中就会报过流,不能正常使用。我想可能是变频器内部程序按照30KW的电机做辨识后与自己设定的极限电流等参数相矛盾,故而出现工作异常。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是说类似。我不知道ABB变频器内部的结构和功能,只是由搂主介绍现象而议论。

网友A:
回复 楼主:
难道极限电流与电机实际的电流差的很多?我一般都是电机额定电流大一点点作为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极限电流与电机实际的电流差的很多?我一般都是电机额定电流大一点点作为上限。
   极限电流我起初设置的是额定电流的两倍,既60A.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否尝试把这个极限电流改小一点,比如说,1.2倍-1.5倍?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把电机改为正确的15KW就好了。

网友A:
嗯,就是。DTC控制,不要把过载倍数搞太大。1.5倍以内足矣。

网友C:
电流互感器的取样和功率等级是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