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1):
毕业设计,辐射空调的控制系统,因为供水与辐射板换热,辐射板再跟空气换热,整个调节过程滞后性严重,有什么改进PID算法的方法来实现?模糊算法和simth预估补偿作为新手还做不到,不需要完全有效,只要能实现就行,毕业设计要求没那么高。谢谢了

网友A:
有PID自整定功能最好
没有找温控仪表,借鉴它的PID参数

网友B:
呵呵,做空调控制系统,尤其是你这个辐射样式的建议不要用电控的方式去实现良好的控制特性,建议你从冷媒的控制方式去入手,不过管道成本会增加很多,我做复合机的,集中供热,客户会给你的要求是温度精度在两度内,也就是正负在一度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