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纸类型的提问

楼主(2018-04-21):
本人学生,我们老师要求我们画IO电路图,请问各位工友IO电路图是图一的样式还是图二的样式呢?
图一
图二

网友A:
你弄的这两个,是一样的
图一更清楚,有点接线图的意思

网友B:
图一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C:
都差不多

网友D:
图1感觉要标准一些

网友E:
很正式的告诉你,是图二的样式

网友F:
都可以,图二如果用a4打印,字会小些,图一就没这问题。

网友G:
都可以,一般来说,书本上教的是图一的格式,但是实际情况时,要你的图纸能反应出的问题,让接线/维修/调试的人都能一目了然的是最好的。

网友H:
欧美人倾向于第一种方式,台湾日本倾向于第二种方式。
对于中国人来说:
使用电气版软件,如EPLAN,ACDE倾向于第一种方式,使用普通CAD倾向于第二种方式。
对于我来说,PLC厂家下载到CAD图的就用第二种,下载不到要自己画的我就用第一种方式。

网友I:
为什么不直接问老师呢?老师回答学生的问题是本职工作

网友J:
图1比较好,不过要多画几张图

网友K:
图一示出了连接端子号,便于接线和查线。

网友L:
图一图纸很多张,图二的图纸很少。图一看图要前后结合着看,图二就一张可简单明了,国内工厂比较喜欢图二

网友M:
实际使用图一好
要是图省事就图二
我们是先做I/O表然后配图一!

楼主:
谢谢各位工友的解答,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

网友N:
图一为EPLAN调用PLC宏的样式,一个插头就一张图,如果PLC有四个插头(输入输出各半),就会有4页图纸,然后想了解输入输出管脚具体定义,则需建PLC总览图,所以就有了图纸目录以便查询,也许还有2D布局,可以延伸很多。
图二简单明了,CAD类软件可绘制,一张图可概括,但似乎有太大的随意性,看个人发挥

网友O:
第一种是标准的原理图画法,第二种是类似装配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