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2):
各位大侠谁那有富士变频器说明书FRN18.5G1S-4C
加减速时间怎么调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谁那有富士变频器说明书FRN18.5G1S-4C
加减速时间怎么调节

不清楚你准备使用何种方式去调节?面板或者是通过通讯?使用富士软件还是自己写的软件?

加减速时间你可以通过修改参数F07(加速时间),F08(减速时间)做调整。

网友B:
F07是加速时间,F08是减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