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2):
断电后就是按下断电按钮继电器还得一次电怎么回事呀是有余电还干扰呀怎么解决呀

网友A:
不可能有余电的,除非您的电路装设有大容量的电容器。您断电的方式是什么?断开断路器或者空气开关?

网友B:
按下断电按钮,是按下停止按钮、还是断路器上的按钮?是继电器没有及时释放,还是再吸合了一次?
具体电路情况如何,什么样的继电器。

网友C:
直流控制电路有可能是电容大残压造成。

楼主:
就是切断电源的那一刹那给继电器一个信号

楼主:
就是PLC输出接24V继电器电机报警后需要断电

网友D:
问一句,按钮是进PLC,继电器是PLC里的继电器。
能出个图吗?

网友E:
描述的不清楚,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F:
继电器自锁触点还没来及断开

网友G:
除非是接触器的铁芯剩磁?或者是有远程控制,控制电缆太长有感应电压?

网友H:
我感觉是停止的时候也用了一个停止继电器,你按下按钮,停止继电器得一下电,然后停止继电器的常闭触电断开主回路的电源,也就断开了停止继电器线圈的电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设计的画蛇添足。最好是缕缕线画个草图就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