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2):
各位老师好,学生有个问题想请教老师们,有的变频器电路设计结构很好串入灯泡维修,但有的电源电容是跟IGBT电路在一起的,在者是多层电路板不好找接入点.但负极设计有大电阻跨线,我想在负极串入灯泡可不可行.望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在电源线上串灯泡也可以,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B:
如果方便,可以暂时摘除电容,上限流500V试机,测量U\V\W输出正常后,装回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容有16个,拆除不是很方便,如果没有其它办法,也只能拆除电容了.谢谢老师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线上怎么串呢?能说得具体点吗?万分感谢,是不是三相电,在每一相串一个220V的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线上怎么串呢?能说得具体点吗?万分感谢,是不是三相电,在每一相串一个220V的灯呢?
是的,这样在心理上更安全。最好能够在IGBT与正极之间串个灯泡

网友C:
大电阻跨线是什么东西,做电流检测吗

网友D:
你说的是小功率珍体化的变频器,这个是不太好串,不过,你提到电路板是多层板,在IGBT的正负端没有多层,就是上面和下面双层,方便的话把上层和下层都切开。要仔细,如果不想破坏电路板,我们按咸工的方法更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在正极串稳妥点,在输入串,没什么用,但对整流部分也有一点保护,因为咸老师有编贴有讲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嗯好的,谢谢这位老师见意

网友E:
除非很有把握驱动没有问题,否者有电容的话,装上模块有炸鸡的风险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这个就要看测试手段了.但有的故障很隐蔽,不难发现,这样上电还是有一点不安全

网友F:
既然是串联你上在那个位置都可以,只要串里面形成回路就行,任何位置都可以,不在乎实际串到那个位置,串联电路任意位置器件电流都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试过了,不能随意串在某个位置,还真要串在IGBT与电容之间,之前一台变频器因不好串灯泡,见整流桥那里好串就串在正极输出到电容端,上电,运行听到800元不见的声音.心痛死了,所以现在不敢随便串灯泡了,还是咸老师那句话,串在电容与IGBT之间,是最理想的位置,也谢谢你的见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