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2):
直插TL431,接线方法是:第1脚是参考电压,第2脚接地,第3脚接电阻到电源正 ?
还是反过来,第1脚接参考电压,第三脚接电阻到电源正,第3脚接地 ?

楼主:
引脚图如此。 实际搭了个电路,2脚接地,采用第一种接法,参考电压测量只有1.4V

楼主:
查到了,第三脚接地的。

网友A:
网上能找到引脚图,稳压值是根据1脚电压变化的,有公式可以计算

网友B:
有规格书可以查的,测试电路如何使用都有

楼主:
版主你好!
我也是用的这种直插的。 开始画板的时候,按照1-R,2-A,3-K画的。
测试发现前面说的问题。

后来查资料发现,说有不同厂家引脚排列还不一样。
真的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排。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
我也是用的这种直插的。 开始画板的时候,按照1-R,2-A,3-K画的。
测试发现前面说的问题。

后来查资料发现,说有不同厂家引脚排列还不一样。
真的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排。
实际拿一个测量一下!

网友D:
431,有一种接法,电压比较器。

网友E(2019-02-16):
引用 网友C:
PROTEL系默认顶底层的颜色真让人无语。。。。。。。看上一天。。。。。。。。
顶层我改为浅橙,底层浅天蓝,舒服很多。
现在都很懒,最近都是低速数字电路。用它弱智的自动布线来应付。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