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2):
DI1输入信号,DI2~4没信号,是不是默认启动加热程序1,另外仪表参数要不要修改设置?

网友A:
仪表参数是要根据现场实际来设置的,DI2-DI4也是需要进行设置的,DI1是外接的启动开关,相当于是面板的RUN键。默认运行的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