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3):
昨天一朋友电话我,想提高步进电机动作响应时间。告诉他:成倍降低控制器细分设置和增加脉冲频率。测试发现了步进电机走的长度(角度)失真。(1.8°普通两相步进电机)
计算脉冲=细分设置(步/圈)*设定长度/(π*D),工作在脉冲频率30000,细分在8000时工作正常(初始状态)
工作在脉冲频率30000,细分在1000、2000、4000时动作长度极度减少,脉冲频率降低到10000也这样;在细分设定在10000时又工作正常。
有点怀疑细分拨码开关控制器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呢?

网友A:
速度太高了,电机丢步。

网友A:
你脉冲频率在30K时电机细分8000每分钟电机速度225转,当你细分到1000时,对应电机转速1800转,步进电机达不到这个速度,细分2000时电机对应900转,也是不行,一般步进电机都达不到这个速度,细分4000时电机对应450转,这样一般电机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如果非空载运行,步进电机的启动转矩很小,要加长加速时间,要不电机极有可能丢步。

网友B:
呵呵;步进不是伺服,对应的转速先计算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如果要工作在最高速状态,一般设定脉冲频率和细分临界点是多少?电机负荷很轻接近空载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你电机最高转速,还有就是加减速时间,如果想提高转速而不在意加速时间,可以适当加长加速时间,转速可以提高一些。

楼主:
懂了,还需要考虑(脉冲频率/细分设置)*60<最高转速(查到数据一般400到600,各电机不一)条件,不然引起电机失步。
没做加减速指令(因为响应时间跟不上),要的是极限速度。
谢谢2位大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