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3):
刚接手一个维纶MT6070IM液晶显示屏上电COM CPU PWR灯都亮,就是液晶板不亮,是不是液晶板坏掉啦!里面的LED灯和液晶板一体的,还不好拆掉,是不是换个液晶板就行啦!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找操作工盲操一下,有反应灯坏了,没反应触摸板坏了,借着光看,没有显示文字,液晶板坏了。

网友B:
灯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屏是他们拆掉寄过来的,上电什么都看不到,盲按也没有反映。

楼主:
回复 网友B:
灯和液晶板在一起的,换灯管只能和液晶板一起换啦!先买个新的液晶板换上试试吧!

网友C:
液晶的可能性大,也可能主板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盲按要有下家配合。
换板子还不如直接换屏,好像价格不差很多,关键不是板的事咋办~可能您手里有现成的。

网友D:
呵呵;这个不一定;液晶坏或主板接口有问题都有可能;
有同款的你对换一下就可以试出来;

网友E:
灯管坏了吧!

网友D:
呵呵;MT6070是没有灯管的;LED背光的;

网友F:
过质保了就拆开看看LED供电有没有。
有就是往下找,没有就往回找!
没有过质保就找厂商!

楼主:
谢谢大家啦!换了一个新的液晶板已经好啦!

网友G:
换新屏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了一个新的液晶板就好啦!应该是里面LED坏了啊!不好拆就直接换板子啦!现在上电一切正常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