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3):
按照咸工的一篇帖子和图纸《三相交流维修电源的制作》,我从淘宝上买来了各种元器件,进行了自制试验,之前失败一次,今天上午总算终于成功,但是还是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咸工

器材:

一台二手汇菱3.7KW 380V输入输出变频器

一台淘宝购买的2.2KVA的输出电抗器

一台淘宝购买的380V 1:1隔离变压器

50K 5W水泥电阻三只 ,1200V 1.5UF高压电容三只

制作过程:

最开始制作的时候,同事认为不需要隔离变压器直接用UVW接电抗器和电容器,形成LC滤波,就可以,实际上第一次我这样装起来,变频器一运行立马报出OC错误,根本没办法运行,所以就放弃了,还是买了一台1KVA的1:1隔离变压器,有了变压器以后,才没有出现变频器一运行就报出OC的问题

今天上午吧变压器装好以后,输出电压出来了,但是变压器和电抗器有明显的叫声,工作时候不能接受,同时用我的小示波器(玩具级,新的示波器还没到货,凑合一下)看输出波形毛刺很多,很不平滑,然后想想了应该要调整载波频率,于是我就从变频器默认的5.0KHZ一直到14.5不停的调,最后在14.5为最佳,就固定起来,而且这个时候电抗器变压器声音明显减少,可以接受的程度

然后此时测试了一下空载波形,还算比较平滑,比较接近于正弦波了,UVW对N线都测量过,波形基本一致

后来我拿着我的2.2KW小电机进行空载试机,没问题,该电源可以带动,又用示波器观察了一下波形
但是此时波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畸变,我在这里就有点疑惑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是需要重新调整R C 的参数吗?我试过调节载波频率,高低对这个畸变的波形没有改变,应该跟载波没太大关系

在此请教一下咸工:像这样的波形需要再调节什么参数吗?如果这样拿来试直流调速器会不会带来问题??我希望吧电源做的尽量的完美一些

网友A:
动手能力真强,祝你成功!

网友B: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C:
楼主动手能力真是高,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是咸工给出的图纸,咸工才是高手

网友D:
转一下微信上网友们的留言,楼主自行判断哦

1.我是咸工的学生,个人认为电容加大一点可能就解决了。

2.滤波电容请选用CBB无极电容,每千瓦用量在3uF左右,尝试一下吧

3.把水泥电阻改小

4.拔掉你的示波器电源看看波形应该好点

网友E:
变频器的输出,应该加一个正弦波滤波器吧?不是一般的电抗器。其实,如果是电机负载的话,可以不用隔离变,因为变压器负载和电机负载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