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3):
要求2000W以上,可以在绝缘液体中工作,主要是用于发热,加热绝缘液体,水泥的不行,绝缘液体必须保持纯净不能被电阻残渣污染,我看了一下金属壳绕线式的,感觉不错,但是价格太贵了,有没有可靠的厂家推荐一下,陶瓷的不行,PTC可以考虑,价格不能太贵了,性能要好,关键是得满足要求。

网友A:
不锈钢加热管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请示一下,刚刚给我说非得是金属壳的。这个可以考虑。

网友B:
不锈钢加热管304的,很方便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行,我们外壳密封,不能轻易打孔,这样一来不锈钢的在液体里没法固定,我们用密封插头引进电源,在里面可以把发热元件拧在电木板上,想来想去还是绕线式金属壳电阻比较适合,还有其他的推荐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投入试小热得快,直接扔到水里。

网友A:
电磁感应加热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现在在咨询铝壳式的,感觉这个比较好,绝缘液体不能有杂质污染,单体2000W输入AC220,厂家说他讨论一下给我回复,是作为负载电阻用,长期发热的

网友C:
用烧开水那种不锈钢发热管应该可以满足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行,我们外壳密封,不能轻易打孔,这样一来不锈钢的在液体里没法固定,我们用密封插头引进电源,在里面可以把发热元件拧在电木板上,想来想去还是绕线式金属壳电阻比较适合,还有其他的推荐吗
   从上盖往下固定,不存在打孔的问题。

网友E:
我们有两种:
一种是直接浸入油内加热的--采用金属加热管
一种是在容器外部加热(保温)的--采用的伴热带
都是可以满足要求额!

网友B:
你们设计有问题,加热器质量最好都有坏的时候吧?。难道你坏了就不修了?不锈钢加热管两个孔,安装上了又不漏,难道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坏了很麻烦的,要把液体放掉,然后打开壳体,然后换完还得装回去,

网友F:
做一块导热板与容器连接在外部加热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个好方法,但是比较麻烦了,目前就是用加热棒做个支架,直接放到里面去就可以了。

网友G:
这个最好还要加装一个液位检测的,防干烧!

网友H:
我有深圳这边电子城加热管厂家的电话,可以定制加热管的,需要的话我可以把电话给你,有沙井电子城和公明电子城的。

网友I:
一般加热的不行么,可以考虑试试

网友J:
同意一楼和三楼的朋友的说法。

网友K:
你们在设计壳体的时候在腔体内安装好空的铜管或不锈钢管,在通过给铜管或不锈钢管通入热水或热油等传热媒体就好了,随便你用哪种加热方式了,不过设计要求高一点,设备成本高一点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K:
之前是用陶瓷片,后来发现陶瓷片老坏,这次我建议用加热棒,我们的液体是不导电的,你说的盘管式的方法不可行,万一漏了设备就over了,这代价就太大了。
我们是做液冷的,就是整个设备的电路板都在这个箱子里泡在液体里。

网友L:
电磁加热嘛 利用电磁感应 让你容器顶部金属板发热 容器内没有元件 以后维修也方便

网友M:
回复 网友E:
最好往容器里扔一条电炉丝就行

网友N:
用薄膜加热片,专用于液体加热,节能。

楼主:
回复 网友N:
这个没关注过,不过有些铝壳或者云母啥的都不行,铝壳的里面的填充物可能会析出,云母的直接会和液体起反应,薄膜的我没关注,但是我感觉液体浸入式加热,还是加热棒比较靠谱。

网友N(2018-07-04):
电磁加热嘛 利用电磁感应 让你容器顶部金属板发热 容器内没有元件 以后维修也方便。
我们也做变频加热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