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3):
OTL 与OTU 哪个优先
例如同时给  ---(L)----
               N84:9/1

           ---(U)----
               N84:9/1

他们2个前面的条件都是直接上电,没有其他的条件

网友A:
应该归结为CPU扫描顺序的问题吧

网友B:
以最后一个为准

网友C:
写一个到PLC里监控一下就什么都清楚了

网友D(2018-06-11):
PLC顺序扫描,以最后一个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