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3):
正在学习三菱FX5U(新手一枚),请问特殊继电器“SM5660定位轴1正转极限和 SM5676定位轴1反转极限”是线圈输出吗?需要怎么用? 不胜感激!

网友A:
极限信号接到PLC输入点,再用程序控制这特殊继电器接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是这样接线的,但不知道这个继电器输出后的意义是什么? 手册里只描述ON ,OFF

网友A:
极限信号接通了,就不能执行对应方向的定位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