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3):
用的增量醒编码器,我想plc断电后再重新上电,还保持上次断电的值,请问大家怎么解决,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高速计数器断电保持?
换种说法,用在电梯,闸门,或其他设施,也许问题好解决些

网友B:
先传送到掉电保持区,再传回试试看

网友C:
用的是200PLC还是?长时间断电要加装电池!

网友A:
这是看到某品牌的关于高速计数器数据掉电保持介绍
一般也就这思路
是不是试用,需要合计一下
比如,你控制的设备精度也就在10个脉冲内
目前高速计数实际脉冲频率10k,PLC一个扫描周期4ms,这些不太苛刻吧
好,每次保存要“漏掉”40个脉冲
........
不好使了吧
用中断---试试
用绝对编码器----偶还没见到高速计数器能匹配
所以,还在使用目的,或许理论上就行不通。

网友D:
可以先把 当前的数据保存在 储存区然后 调用啊,加一个 SM0.0调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