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4):
欧姆龙程序编辑好离线模拟显示起动梯形图引擎失败是什么原因,要怎样办。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换电脑,重新安装软件
或许有高人能指点修复软件

楼主:
我下载的是CX-One软件包,请问是编辑软件出问题还是模拟软件出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你问题出在哪里
上图看看,或许有人遇到过

网友B:
刚刚9.6的软件试试可以模拟的。

楼主:
我用的就是9.6的软件,之前是可以离线模拟,不知怎的突然就不行了。这与360卫士和杀毒软件使用有关吗

楼主:
系统里的找无这个CX-Simulator图标快捷方式点击后就显示无法执行代码

网友C:
那就重新安装下模拟软件试试

楼主:
请问哪位师傅有9.6编程软件相匹配的模拟软件发给小弟分享

楼主:
哪师傅有与9.6编程软件相匹配的模拟软件,求分享

网友A:
7楼情况没遇到过
是不是杀毒软件隔离了什么,找专家看看
之前能用,是不是后来升过级

网友B:
cxone软件里面有

楼主:
在电脑系统找不到仿真模拟应该程序。我把杀毒软件删掉了

楼主:
是不是要缷载CX-ONE软件包,重生安装

网友D:
要用欧姆龙缷载工具来卸载,否则可能无法重新安装甚至造成系统崩溃。

楼主:
哦,谢谢提示,如因杀毒软件原因,保存在电脑里的百度网盘的CX-One软件会不会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E:
回复 楼主:
是压缩包的话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