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4):
反馈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步进电机。它的旋转运行速度是50转/分,加减速时间是5秒如何在触摸屏上实时的显示出来?

网友A:
呵呵;没反馈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给步进驱动器的脉冲频率来换算;

网友B:
旋转运行速度是50转/分?怎么来的,就显示它好了

楼主:
用脉冲频率来换算,还是不怎么明白?能写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需要一个动态的,从零到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一个动态的,从零到50
你说的50怎么来的,就怎么显示,它不可能直接从0蹦到50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解答,50是直接写在触摸屏上面的,现在需要在触摸屏上面用棒条再显示一个动态变化(加速时间是5 的情况下,速度从0到50 的动变化)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哈哈 是设定值
参照1楼去做
或加检测

网友C:
既有时间又有速度,匀速加减就行了,速度由脉冲决定,显示由时间决定,直接关连计时器就好了

网友D: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就直接通过公式计算显示速度,
0秒时速度=0
1秒时速度=10
2秒时速度=20
……
5秒(以上)时速度=50

网友E:
PLC有寄存器专门存放已经发出多少个脉冲,你MOV去用就行了。

网友F:
就是让屏上的图形随着脉冲信号来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