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4):
架构配置〞(CONFIGURATION)功能自行 调整】      在哪里调,定时器是不是可以改为保持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架构配置〞(CONFIGURATION)功能自行 调整】      在哪里调,定时器是不是可以改为保持型的

No,SIR.

定时器没有可以设定保持型的,你只能设定定时器的时基的数量.

如果希望定时器是保持型的,请使用积算型定时器指令,其分别为FUN87(0.01S时基),FUN88(0.1S时基)和FUN89(1S时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