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4):
各位老师,威伦TK6071iP和松下FP-XH COM0口通信,时断时续,是什么原因???请老师们指教

网友A:
请您完善一下帖子哦。上传你的接口/COM连接图,PLC系统寄存器设置图,通讯设定图。

1.PLC的COM口设置错误?
2.
3.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楼主:
我用的是232通信,触摸屏用的232通信口6,9接点,plc用的是SD,r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232通信,触摸屏用的232通信口6,9接点,plc用的是SD,rd
RS232的话,还应该必须有信号地!
同时,FPXH的COM0口默认通信参数应该是:

网友C:
9   S
6   R
5   G

网友D:
那不应该的.232通讯很简单

网友E:
5 SG没接线?

网友F:
sg没接应该通讯不上。我记得

网友G:
SG必须接上

网友H:
通信线沒有接杝外部环境干扰。

网友I:
通讯线路的长度是否在允许范围内啊

网友J:
线路是否太长?

网友K:
可能是通讯线的问题,正在情况我遇到过,换一条好的线就好!如果你用万用表量,是通的没有问题,一通讯就会出问题,要么连不上,要不时常中断!

楼主:
原因已找到,是线神经病,谢谢各位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