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4):
ATV71-160KW变频器报IGBT故障,不定时报过两三次故障,然后断电再上电又可以正常使用,请教:有谁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网友A:
机器快坏了,先做备用机的准备吧!等彻底坏,就又要停工了。

网友B:
上电还是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运行

网友B:
先确认运行电流是否接近满载和负载是否会有突变,最好能用示波器捕捉瞬时电流,确认有是否有瞬时电流尖峰。电流运行比较小,那么就是驱动有不良

网友C:
可以尝试将板子拆下,重新安装插好,除尘。

如果故障依旧,做好更换准备。
仅供参考!

网友D:
电流互感器性能不稳定

网友E:
驱动板件有部分元件性能不好了。得检测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