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4):
我看很多设备上都是有实时转速的,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是一直在读取变频器吗?

看说明说,读的时候就没办法写了啊。那显示转速是通过什么方法实现的呢?西门子的USS协议可以吗?

网友A:
大部分是modbus通讯的

网友A:
USS是西门子的plc和变频器通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于MODBUS   怎么能显示出实时转速呢   是一直处于读取变频器吗?   可是一直读   要写入怎么办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基于MODBUS   怎么能显示出实时转速呢   是一直处于读取变频器吗?   可是一直读   要写入怎么办呢
当读操作完成后,判断这个时候有没有写操作,如果有优先执行写操作,如果没有则继续下一个读操作!

网友C:
你以为是你读课文呢,一秒一个字,结巴的三秒一个,读写也就一瞬间的事,你想怎么读,或者你想怎么写?你眨眼的功夫读写操作就完成N多次了,(挂的设备很多可能会有1-2秒的延时,如果设备响应速度足够快基本可以认为是实时的)
了解一下波特率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通讯的速度和波特率有关系,而显示实时转速就是通讯完成的,或者有测功机这种设备测算,或者你根据频率与速度的关系算一个大概值显示,所以实时速度的实现方式有好几种,最常用的就是利用通讯直接从变频器读数据,读写不是同时进行的,但是速写速度足够快的时候你可以认为读写是同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  明白了   读和写用互锁做起来就行吧表情    版主  请问一般读是读取频率然后再PLC做运算   算出转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解答

网友D:
也可以做个测速,用plc算出当前的速度。这样就能避免通讯了。

网友E:
趁着写休息的间隙,马上读出来就行了,或者看看哪个写好欺负,强行插队

不过现在很多PLC已经把读、写通讯封装了,不让我们这些电佬随便插队了

网友F:
一般用modbus rtu通讯,485是半双工,也就是读写是分时进行的,读时不能写,同样写时不能读。程序里循环轮询,读完后写,写完后读。

网友G:
简单一点的,通过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端子,输出电流信号到PLC的模拟输入口,再经过换算而得

网友H:
第一步,读。读完后,第二步,写,写完后,加一个延迟0.2S,返回第一步这样不停的循环。

读写也就是一瞬间的事。

当然,程序得加上通讯不上错误的情况处理。不然会卡死。

网友I:
其实走通讯读写速度都是ms级的
楼主不用担心速写速度跟不上变频器的变化

网友J:
实时转速可以通过测速编码/近接来计算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