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4):
首先,丝杆的传感器只有两个或1个,回原点时就用不到DSZR指令,得用DZRN指令。极限点作为近点开关使用,每次回位后,遮挡块都会停留在极限传感器的后侧,要是再次按下 复位键,丝杆就会过极限,伺服故障报警。

楼主:
以前用过台达PLC的DZRN指令,只要把M1106置位,遮挡块过极限点后会自动反转至 极限点之前,不知道三菱Fx3U有没有这样的 特殊继电器,可以让原点停留在 极限点之前,而不是后面。

网友A:
ZRN指令就是要求过了DOG信号才停止。

网友B:
可以用回到原点以后 自动往前走一定的位置,碰到极限后自动反转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有一个传感器,没有极限点的传感器,是不是只能按你说的第一种方法,再写一段定位指令让其反转,我试过用极限点反转信号(把原点和极限点做同一位置),可是不会自动反转。

网友A:
那就不要直接用ZRN指令了,自已做程序控制,碰到极限后,再执行反转指令走一段距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片上这几个继电器我都试过了,都行不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大家,我只是想了解下有没有更好更直接的办法。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有就用第一种方法。回到原点后。自动返回一定的位置。这样就就停在前面了 。再次启动一样返回。我这样做过。正常使用。

网友C:
DZRN 这个指令只能在铁片没有碰到原点的右边区域才能正确地回原点,一旦过了,或刚刚碰到原点,再按回原点ZRN这个指令都是不行的,只能手动往右边推过原点,再按回原点才行

你两边各加一个限位,可以用dszr指令,自动搜原点,任何地方都可以正确复位,谢谢

网友D:
要么传感器不要接到伺服控制器里,要么要加一个传感器

网友E:
没这个指令可以自己写一个
原点跟后限位合而为一,这真是省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