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4):
   人没事还是要多看书,尤其是多逛论坛表情可以节省脑力

   最近几天在修改一台老设备,加几个控制,在下载程序的时候老是提示----编译时发现非致命性错误。然后错误定位到一个网络段,这个网络段是以前就存在的,仔细看就是不知道错在哪里,后来换了个写法就正常下载下去了。今天又要稍加修改,又是一样,跟他耗了一两个小时,最终还是放弃了,把原来的程序下载进去就郁闷的回家了~~~~打开度娘,豁然开朗。

    西门子PLC200编译成功,但下载后提示“编译错误,请检查非致命的错误”。
1、TON 、TONF使用范围有误,如TON使用了T70;
2、使用了PLC不支持的区域,如P上升沿指令不能多于255,错误信息:92或93
3、编程软件版本较低或使用了CN PLC,但编程软件语言为EN
4、特定的数据V变量区被重叠使用
5、高数计数器所占用的输入点被其他地方调用

   看到这个信息基本就明白了,我修改的地方加了几个上升沿,应该是超过了255的总数了,然后错误定位到的地方是也是程序的最后几段带上升沿的地方。明天白天再验证一下。

网友A:
论坛君表示多谢您帮衬打广告

网友B:
还真是没有注意到这些。

网友C:
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谢谢分享!

网友D:
谢谢分享,我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E:
有时候,可能一个小问题一时就会转不过弯来,回过头或他人提示后则恍然大悟。

网友F:
以前版本的plc也可能数据区比较小,也会有些问题

网友G:
几点总结的,收藏备用,自己高程序有时问题很难发现,让别人看反倒易看出。

网友H(2023-05-18):
牛杯表情,检查发现是使用了T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