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用PC adapter USB A2联机 驱动在设备管理器里面都有 但是在设置接口里面就是没有这个

楼主(2018-04-25):
西门子s7-200用PC adapter USB A2联机 驱动在设备管理器里面都有 但是在设置接口里面就是没有这个用PC adapter USB A2
请大师指点一下 感谢??

网友A:
看我的这个帖子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6206

网友B:
楼上有效,比较别扭,选择profibus的选项,感觉A2的电缆不如之前的,连300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