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5):
求助大神讲解一下数据之间的转换
我选了温度和湿度传感器,打算用S7-224XP编程,把温湿度实时显示到触摸屏上,并且能够自动进行控制,打算用PID算法,但是数据转换看不懂 希望有大神能讲一下

网友A:
这个不懂你要写程序有点难
还是花点钱请人写吧
这要加模拟量输入模块,模块有对应功能,你看下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S7-224XP有模拟量输入端口的,应该不用另加模块了,触摸屏我也可以用组态软件直接编写,就是这个温湿度的程序控制不太会。

网友B:
慢慢来,多看说明书和手册,多测试

网友C:
加温度变送器变成0-10v输入,模拟量处理,pid有向导

网友D:
温度、湿度传感器送给PLC的一般都是4-20mA信号,PLC只要有相应模拟量输入模块即可处理
PID有向导呢

网友E:
224XP带2AI、1AO,就是不知道温湿度传感器反馈信号类型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给他加了变送器,把他变成电压信号输入PLC。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PID指令里有指导输入的数据类型吗

网友C:
你首先自己打开向导试试,基本的实践了

网友F:
STEP?7?-?Micro/WIN?V4.0内置了一个PID调试控制面板工具,具有图形化的给定、反馈、调节器输出波形显示,可以用于自整定调试PID参数。对于没有“自整定PID”功能的老版CPU,也能实现PID手动调节。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我在尝试实现 非常感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给他加了变送器,把他变成电压信号输入PLC。
XP有自身有两路输入,如果有自身输入也罢,如果用其扩展模块建议用电流信号。
200的PLC模拟量一般就 0-10V或0-20mA对应0-32000。然后就自己去慢慢换算吧。
网上类似的例程还是很多的,百度自己看看吧

网友H:
温度 湿度 对应的 我们一般用 晗值,用PID控制温度 晗值公式运算得出

网友I(2018-07-31):
楼主你这个问题的信息量太大了,一二句讲不清楚,如果时间所迫,建议请人代写吧,如果有时间可以一点点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