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5):
请问:国际一线的按钮厂家有哪些?

网友A:
工控按钮吗?西门子,施耐德,富士等都很好

网友B:
只是普通按钮开关吗?

网友C:
我平常使用施耐德的

网友D:
和泉也是可以的。看你的预算和喜好了

网友E:
按钮还世界一流干嘛,随便哪个品牌的都能用

网友F:
一直用国产港博按钮质量不错的

网友G:
正泰仿和泉款就不错。

网友H:
按钮也上升到世界品牌的要求了吗?

网友I:
这是要干嘛呢?按钮这么挑剔!

网友J:
一个按钮用得到这样挑剔么?

网友K:
施耐德啊

网友L:
不知道,按钮还有排名吗?

网友M:
24v系统中我们用的AB,220v系统用什么品牌都问题不大

网友N:
施耐德的不错,全铝合金的、

前几天进口设备拆了一个 看着还不错,复位手感也不错(比施耐德的好)

网友O:
施耐德和西门子都不错。正泰,德力西也可以用。西门子做工好点,比较精细化。

网友P:
感觉施耐德还是很好的。

网友Q:
南方的不建议你用原装施耐德,国产的可以,主要是原装施耐德吸水性能太好了,在梅雨天时候经常失灵,国产仿做的没问题,国产其他牌子质量相差不多

网友R:
施耐德不错,平常品牌也行,反正是易耗品,经常换一下就行。

网友S:
其他品牌没怎么用过,就是施耐德和上海二工的多,感觉都还行。

网友T:
用国产的也不错

网友U:
引用 网友S:
其他品牌没怎么用过,就是施耐德和上海二工的多,感觉都还行。

二工被西门子收了

现在叫西门子APT

网友V:
这种比法有用吗?开关和按钮,从制造技术上没有难度。可靠性也因环境,使用条件,使用习惯有关。自己用着可靠就好。没比较过开关的牌子。

网友W:
西门子用的多些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哪一款?

网友X:
我选用的一般都是施耐德的,但一般的品牌都可以用,但需要适应现场的使用环境才行。我用的施耐德的旋钮,其他地方挺好用的,但有的地方操作工经常操作,带手套操作,而且还很脏,结果就是旋钮经常拧不动,像这种情况,不管什么品牌都会这样

网友Y:
按钮国产的也不错,使用上触点烧坏的不多(正常环境下),不同品牌使用手感上不一样。但在使用带灯按钮时建议还是要使用大品牌,如ABB 施耐德,上海二工,不然灯易坏。

网友Z:
回复 网友T:
工控产品一般捡最贵的买就没毛病。

网友AA:
我们单位用正泰的,仿施耐德的样子,质量一般般,估计老板图便宜吧,用到过几个,新的接触点都是坏的……

网友AB:
都是用施耐德的,接触器,继电器也经常用,前年论坛有搞施耐德试用的那种按钮也不错,不过我一直没买到过

网友AC:
引用 网友G:
正泰仿和泉款就不错。
正泰有仿和泉的?

网友AD:
施内德的应该可以满足了

网友AE:
用过的上海友邦电气的开关按钮 不错,不知现在怎么样。

网友AF:
其实要看选哪个系列的,就我的经验一般还是选择价格实惠性能好的,也就是常说的性价比高的。
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高档货,当然国产品牌可能系列少点,可选则面小些。
以前用的施耐德按钮,忘了哪个系列的了,铝合金座,感觉就不是很好,具体是安装容易松脱不到位,粗糙。
所以我现在一般还是选择塑料底座的按钮和指示灯。
施耐德的指示灯我接触过的一般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亮度不够,启动电压低。
上海二工的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多功能转换开关支持定制,手册也比较全面。

网友AG:
施耐德就够用了吧!

网友AH:
我用国产 一佳 感觉慢好用的!

网友AI:
按钮自然有好,有不是很好的;但是无关乎使用的时限的话,什么按钮都差不多。最后说一句,花了钱的还是有结果的,比如西门子的。

网友AJ:
最好的 三家 和泉电气,通用电气,西门子电气 了解一下 这东西一般用 正泰就行了 何必呢

网友AK(2018-07-27):
祝生意兴隆,年年发发发。

网友AL:
西门子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