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5):
驱动100公斤物体在滑块上运动,速度0.05米/秒左右,主要是电机功率选多大合适?

网友A:
感觉400w的伺服可以了

网友B:
把你的具体要求告诉厂家,一般厂家会帮你选好的

网友C:
精度要求高不高,不高一台86步进价减速机就可以了

网友D:
  欲提高扭矩,减小电机功率可加减速机来实现,一味地加大电机功率不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欲提高扭矩,减小电机功率可加减速机来实现,一味地加大电机功率不合算。
丝杆本身就减速吧,没必要另外配减速机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欲提高扭矩,减小电机功率可加减速机来实现,一味地加大电机功率不合算。
丝杆本身就减速吧,没必要另外配减速机吧

直驱和加减速机还是不一样的。速度不是太快,还是小功率伺服电机+减速机吧。伺服速度快点就行

网友F:
丝杆螺距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丝杆螺距是多少?
这个也没定

楼主:
还有什么情况选择伺候?什么时候选步进?,有什么区别?步进驱动器好象便宜好多哦,电机价格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