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请教一下L的指令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8-04-25):
这个L的指令是怎么来的,请各位师傅们指教

楼主:
它I指令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把它理解成M 一样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M的作用一样,懂了谢谢

楼主:
这个复位置位一位是L0.4还是复位置位L0.5

网友B:
1表示1位
2的话 包括0.5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复位置位一位是L0.4还是复位置位L0.5
指令下面是1 就表示只有L0.4一个,要是数字3就是L0.4、L0.5、L0.6以此类推

网友D:
这个L好像可以再符号表里定义,比如他可以是A0.4,在符号表里定义A0.4就是M0.4,我记得是这样楼主点开符号表看看,好久没这么使了。不是符号表就是全局变量表,忘了。

网友E:
临时继电器

网友F:
这个可以看成中间继电器,

网友G:
L为临时区地址。虽然用法和M一样。不过需要遵守先赋值后使用的原则。

网友H:
局部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先赋值后使用什么意思没理解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先赋值后使用什么意思没理解

L区域属于公共区域,每个子程序都可以使用,但是系统不负责回收不使用的L区域。

那么,L区域地址就变成公用区域,A使用L地址,当他不用了,B也可以使用相同的L区域地址:当不遵守先赋值后使用的原则时,B使用的L区域地址可能是前面A用剩下的,这样读取的内容也是A使用的内容。

就好比你喝水的杯子,如果不在喝水之前先清洗一下的话,你可能喝到的是隔壁老王喝剩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了

网友I:
另时变量,一般用来做子程序参数传递或者在子程序里用来另时保存运算结果

网友J(2018-07-21):
临时软元件,一般用来写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