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5):
大家好,请问下哪位兄弟会伺服电机编码器调零的,指导一下,我这边有一台倍福的伺服电机AM3042-0G01-0000  旋转变压器编码器反馈的,因本人在更换编码器时未作标志,编码器装上后电机无法转动,有时可以使能,使能后一起动马上报主回路欠压;有时候使能电机转过一个角度(10多度)然后还是报主回路欠压就不动了,有会的麻烦指导一下,怎么调。再此先谢过了!

网友A:
是不是接线接错了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会,倍福电机AM3000系列动力线都差不多,驱动端接线端子都没拆,动的只是电机端动力航空接头,换到另一台倍福电机可以直接转起来

网友B:
这个就是技术了,估计没有大师无私奉献了
我也想学一下

网友C(2018-12-29):
驱动器本身有调零功能或用示波器配合调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本人是小白,有条件却不知道如何操作,你说的驱动器或者示波器这些我也知道,示波器的话就是整不出那个所谓的包络图,驱动器的话就更加不懂了!还望大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D(2019-10-05):
本公司有伺服电机调零仪(DF2031,DF2032),使用方便,重量轻,方便携带,专为广大电机维修人员服务,有技术人员指导,包教会!!四九七八七七四八七(??)

网友D:
本公司有伺服电机调零仪(DF2031,DF2032),使用方便,重量轻,方便携带,专为广大电机维修人员服务,有技术人员指导,包教会!!四九七八七七四八七(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