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5):
大多数用户不注重电抗器,电抗器是个很昂贵的但很重要的元件之一。
一、输入电抗器:1、解决电网的谐波问题;如浪涌等。减小变频器的高次谐波对对电网的传导干扰!如:同一条线路上有频频起动的大功率设备,输入电缆过长等。过去,我公司有六台不绣钢连拉机设备,用一条线路,共六台设备!发生过这样的事:起动头一台变频器,等正常运转起来时,起动第二台变频器。如此规律起动。当五台全转起来,起动第六台时,突然以前起动的前五台变频器全部停止。原因没查到!后来,我把第六台变频器的供电分开,接在另一台配电柜里时,问题解决了。当时我不明白,学识太浅!现在回忆起来,我想要是输入端有个输入电抗器就好了。输入电抗器还能减小对变频器的冲击电流。
二、输出电抗器:减小变频器的输出干忧,解决负载电缆过长产生的输出振荡问题,避免过高的振荡电压对电机产生的伤害!提高传输的效力!上电时对变频器有个缓慢的冲击。
三、直流电抗器;解决电网的谐波问题,减小整流桥的冲击电流!减小变频器电路的纹波从而能起到保护整流桥及主回路的作用。由此可见,电抗器是个很重要的元件!本人自学,知识面很小,经验分享是为了大家共同学习。
本文出自中华工控网,转发请注明出处!感谢大家参与!

网友A:
电抗器是变频器周边不可或缺的设备。除非变频器内部有类似功能,否则都应按要求接入。这与价格无关,属于结构要求。

网友B:
我们这里,风机类没有电抗器,频繁启停的起重机有电抗器。

网友A:
按理说,风机泵类的调节,输入也应该有2%压降的电抗器。没有就等于没防护了。高次谐波可以畅通无阻的裸奔与电网与系统之间。嘻嘻

网友C:
如果都是必须的,那变频器就应该配齐吧,不做为选件。

网友D:
进口品牌很多75KW及以上大功率的会内置直流电抗器;小功率的需要外配;
国产的这方面很多都减配了;

网友E:
我们都没装。也不知道有没有内置的。

网友F:
电源质量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E:
内置的一般是直流电抗器,大多数国产厂家都没装。输入各输出电抗器一般都在外面。选购。

网友G:
也许是个人孤陋顾问了,我用过变频器数量还行,因为功率都很小(一般就几个kw),配电抗的不多,
但配了电抗的说实话我一点优点没看到。

网友H(2019-05-11):
根据使用环境,大功率变频器,都有安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