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臂刨床电器改造

楼主(2018-04-25):
请各位师傅给予帮助  跪求    用三菱PLC编程,人机界面,

网友A:
继电器线路,搞清楚动作。编程就可以了。跪什么

网友B:
这东西如果没有原图纸,只能根据工艺或是操作步骤来达到要求。

网友C:
难点是直流电机的控制

网友D:
老古董翻新可以根据机床加工工艺来改造电路和编程。

网友E:
以前继电器都可以,现在改为PLC更简单:统计输入信号(开关、传感器、按钮类),统计输出信号(电磁阀、接触器等等执行元件以及指示灯类),然后处理相关逻辑动作即可

网友F:
如果为了节约成本,直流电机可以考虑留下来,但是驱动器建议换新,由于直流驱动器和触屏的通联有点麻烦,想要在触屏上控制电机转速设置估计要考虑变频动力,但成本会高一点,电控柜的箱体考虑保留,柜内元件全部更新,主要是为了节约调试时间,至于控制主要是开关两的控制,难度不高,传感器和安全联锁配件选择好型号就可以开工了,这样的题目很多学校的练习题目常常做的

网友G:
这个动作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吧,是要改成PLC加触摸屏控制的吧,好像没看到直流电机驱动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难点是直流电机的控制
历害,说出重点的

网友I:
这个应该要知道工艺动作流程

网友J:
哪个厂的?

网友K:
还要人机界面?难道改数控?

网友L:
继电器都能够完成的,PLC更易实现。

网友M:
有难度呢,从电柜图上看原来是用扩大机反馈来实现刨床工作台前进,后退,减速,换向控制,现在用直流驱动器控制,电机组是瘦身了,仅剩直流电动机,但PLC编程比较复杂,调试也麻烦,最好请专业厂家来改造。

楼主:
就是不知道动作原理,直流电机用直流调速器控制,请师傅帮吗,那个师傅有图子发一份参考

网友N:
这刨床的图纸都上教科书了,应该很好找的,你找本工厂电气控制这方面的书就应该有,好像不管那家产的都是这个图纸,线号都一样。

网友O:
这个参照济南二机床的标准刨床电气图就可以,机床工艺从电路图中就能了解到,如果是电气改造,直流电机的驱动要大改了,去掉发电机,交磁机,励磁机,保留直流电机,刀架电路保留原来的用法可以,进给保留原来的用法能满足使用的,建议去掉床身的六个行程开关,在减速机侧加编码器来对工作台的减速,换向,行程控制。驱动用直流数字驱动器就可以。

楼主:
谢谢师傅们,网上怎么找不到原理图

楼主:
有原理图的师傅,请给我发一份,1359253214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