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协议通讯

楼主(2018-04-25):
2个三菱FX-3U plc之间通过232bd设置好通讯参数后,通过第一个plc给第二个plc发数值,他们之间波特率都为9600的时候,数值会出现误码,都为4800时,数值就完全相同。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波特率是不是会影响数值的传输与误差。采用的是无协议通讯,在电脑上用串口大师发送就没有问题,PLC之间就有问题,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2个三菱FX-3U plc之间通过232bd设置好通讯参数后,通过第一个plc给第二个plc发数值,他们之间波特率都为9600的时候,数值会出现误码,都为4800时,数值就完全相同。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波特率是不是会影响数值的传输与误差。采用的是无协议通讯,在电脑上用串口大师发送就没有问题,PLC之间就有问题,这是为什么?
PLC之间的收发程序怎么做的?!

网友B:
两台PLC之间相隔多远?距离大可能是有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相隔不远就挨着,而且只有在波特率为4800 的时候发送的是正确的 其他的波特率接收过来后数据就不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发就用的无协议 RS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发就用的无协议 RS指令
你得把程序贴出来,才好帮你分析!无协议我知道用RS指令!

网友C:
加上效验看看有没有好转?232的距离很短,容易受干扰